楼主(2019-10-30):
触摸屏是GS2107,变频器是E740,请问有人做过的么,能给我参考下么。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三菱自己的协议非常方便。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请参考一下下面的文章看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507a0ddb90d6c85ed3ac606.html?from=search

网友B:
触摸屏软件新建工程的向导里直接设置连接三菱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