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一)没试过以太网远程直接登录联网的PLC,是否可以直接登录并远程下载或监视?有那些需要注意的方面?
二)尝试过VPN透传通过物联网关透传并成功,前提是PLC带以太网,网关通过以太网或者物联卡联网。
   那么常规的串口透传或者以太网透传如果借助于物联网关,是否有个前提:
    1)PLC的程序下载必须是通过串口或者以太网下载的才行?
    2)PLC同样必需通过串口或者以太网连接至物联网关才行?
    3)如果是通过其它的编程口而非串口或者以太网下载程序就不可行了?

网友A:
以太网远程传输理论上都可以:但是首要的是在万能的网络你得找到连接对象!!

网友B:
透传基本是你说的1,2那样.
至于其它,因为没有人去开发,所以建议远程桌面的方式.那样要有电脑在plc旁边.

网友C:
采用内网穿透的方式,p2p或通过服务器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远程传输理论上都可以:但是首要的是在万能的网络你得找到连接对象!!
找不到,设固定IP都不知道怎么设,只有个适配器MAC地址;设DHCP或者BOOTP分配地址更不行,我PLC联网直接通过编程口登陆下载程序后没法找到IP,还是只有个MAC地址。我都没个思路,这方法对我而言估计很难行得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传基本是你说的1,2那样.
至于其它,因为没有人去开发,所以建议远程桌面的方式.那样要有电脑在plc旁边.
嗯,这样的话PLC旁边的那台电脑也必须要装编程软件了,遇到对方单位不懂的就尴尬了。

但我有个问题请教下您,就是PLC的串口如果和编程口不一致是不是就确定不能串口透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传基本是你说的1,2那样.
至于其它,因为没有人去开发,所以建议远程桌面的方式.那样要有电脑在plc旁边.
嗯,这样的话PLC旁边的那台电脑也必须要装编程软件了,遇到对方单位不懂的就尴尬了。

但我有个问题请教下您,就是PLC的串口如果和编程口不一致是不是就确定不能串口透传呢?
不一致不知道什么意思.
串口透传现在的技术应该都可以的.别的口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传基本是你说的1,2那样.
至于其它,因为没有人去开发,所以建议远程桌面的方式.那样要有电脑在plc旁边.
嗯,这样的话PLC旁边的那台电脑也必须要装编程软件了,遇到对方单位不懂的就尴尬了。

但我有个问题请教下您,就是PLC的串口如果和编程口不一致是不是就确定不能串口透传呢?
不一致不知道什么意思.
串口透传现在的技术应该都可以的.别的口就不好说了.

算了,不试串口透传了,“不一致”指的是我用的那款PLC串口和编程口mini usb不是同一个,串口只能通讯用,所以没法实现,想用编程口转以太网,电话得知不行,不再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传基本是你说的1,2那样.
至于其它,因为没有人去开发,所以建议远程桌面的方式.那样要有电脑在plc旁边.
嗯,这样的话PLC旁边的那台电脑也必须要装编程软件了,遇到对方单位不懂的就尴尬了。

但我有个问题请教下您,就是PLC的串口如果和编程口不一致是不是就确定不能串口透传呢?
不一致不知道什么意思.
串口透传现在的技术应该都可以的.别的口就不好说了.

算了,不试串口透传了,“不一致”指的是我用的那款PLC串口和编程口mini usb不是同一个,串口只能通讯用,所以没法实现,想用编程口转以太网,电话得知不行,不再试了。
哦,还真没听过usb透传(远程桌面放电脑肯定行表情).什么plc?现在大多数plc都支持以太网编程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口是mini USB接口, 不带以太网的下载靠这个;带以太网的就是以太网和mini USB口两者都可下载,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