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下面讲解(欧姆龙PLC与台达温控DTC,宇电温控,三菱变频器E700等同时通讯)最快解决方案【个人使用经验】
工具:是人类制造为人类方便生活工作而产生的产品
用到的工具如下:欧姆龙PLC、台达温控DTC1000、宇电温控AI516、三菱变频器E700\D700、DEA通讯模块
1.首先打开DEA-CON软件,制造商中选中:欧姆龙,型号选:CS/CJ/CP1,协议9600,7E1, 此处设定与PLC通讯接联口一至。(如果PLC具有以太网也可以选择以太网接口通讯)此处不举例说明了。
2.设定从机:与其它的从机协议一样选MODBUS,9600,8N1(也可以选择别的协议,配制过程中通过DEA自身功能转换识别)
3.增加从机站,打开添加从机站---制造商:台达-----系列:DTC-----填入温度设定值:D0,温度测量值 :D1
4.增加从机站,打开添加从机站---制造商:宇电-----系列:AIBUS AI-516/518/519 -----地址邦定中填入:SV温度设定值 :D10,PV温度测量值 :D11
5.增加从机站,打开添加从机站---制造商:三菱-----系列:E700/D700/F700 -----地址邦定中填入:写入运行频率:D20,写入运行命令:D21
以上通讯就配制完成了,然后使用TYPE-C联接线将DEA模块与电脑联接,再点击上传配置完成便自动运行欧姆龙PLC(CP1H)与台达温控DTC,宇电温控,三菱变频器E700通讯
如果装有PLC编程工具可以打开监控数据:

目前监控数据如下

这样所有通讯联接在5-1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网友A:
建议@JINT加个精,或者我是看了个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JINT加个精,或者我是看了个广告?

欧姆龙板块发了一个DEA的使用说明,你说加精可能不?否则大连德嘉的都可以加精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解释合理。不过这个模块是有点强?

网友D:
看广告,给钱吗?给积分吗?

一块NB屏 690一个,带232 485,485连接外围设备,

232接PLC,不是一样吗?

或者夹块CIF11 485选件板,80一个,编程无非花点功夫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广告,给钱吗?给积分吗?

一块NB屏 690一个,带232 485,485连接外围设备,

232接PLC,不是一样吗?

或者夹块CIF11 485选件板,80一个,编程无非花点功夫而已。。。

技术型广告还是有看的价值的,它可以让你了解产品拓展思路,反复技术性广告是要删除的,例如隔壁大连板块里面大量重复发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建议你们版主还是删除掉好了。。  论坛中有三菱的论坛等等,发一些与其它品牌的操作方式也就是广告了?那么你们把三菱论坛,台达论坛全删除最合理, 难道欧姆龙PLC就不能与其它的进行联接操作吗?那我们天天发一些欧姆龙的说明书好了。
      版主们你们看是不这样呢表情,我感觉你们上面的对话有些不符合版主的标准,我们工控网是以技术为标准,以开放性的解决及分享问题为目标来创造论坛所存在价值!应该加精的就加精,我们都是技术出生,以技术内容的可阅读性结合我们专业的水准来评价每一个贴子不是吗?
   发贴也需要时间,当然阅读只需一眼急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文并没有推广任何产品,技术而论

网友E:
DEA模块貌似很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文并没有推广任何产品,技术而论

前面的回复我也已经说过,欧姆龙的板块发一个DEA的使用说明,这个说明不是更应该出现在串口通讯板块么。

开放性的讨论并不代表没有规矩,例如,大连德嘉板块的版主多次发同样内容的技术帖子,要处理吗?照样删除。

在一个系统中,我们通常要使用多个品牌的产品,因此论坛分为多个板块,而系统中的主要介绍的产品放到对应板块下讨论,你的这个帖子,是希望欧姆龙的用户来参与讨论呢?还是DEA的用户来参与讨论?

论坛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DEA用户找问题或者分享问题是去串口通讯板块还是欧姆龙板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你们版主还是删除掉好了。。  论坛中有三菱的论坛等等,发一些与其它品牌的操作方式也就是广告了?那么你们把三菱论坛,台达论坛全删除最合理, 难道欧姆龙PLC就不能与其它的进行联接操作吗?那我们天天发一些欧姆龙的说明书好了。
      版主们你们看是不这样呢表情,我感觉你们上面的对话有些不符合版主的标准,我们工控网是以技术为标准,以开放性的解决及分享问题为目标来创造论坛所存在价值!应该加精的就加精,我们都是技术出生,以技术内容的可阅读性结合我们专业的水准来评价每一个贴子不是吗?
   发贴也需要时间,当然阅读只需一眼急过!

论坛当然允许天天发说明书,但是要符合规矩:
1、文件上传容量允许的情况下,不允许分多贴发送。
2、不能上传已经存在的说明书。

如果做到以上两点,当然随时可以在对应板块发帖,但是能做到上面2点的人会随便搬运其他论坛官网的内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分享一些与欧姆龙的使用方法及相关使用实例应用,并不任何恶意宣传及广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分享一些与欧姆龙的使用方法及相关使用实例应用,并不任何恶意宣传及广告。

您要明白,DEA并非欧姆龙的产品,因此这个帖子实际上属于通讯板块的内容,之所以没有移动到通讯板块,是因为版主回了您那么多不给该贴加精,不加分的原因,实质上,即使放到通讯板块,他仍然属于带有广告性质的技术性分享,因为其涉及的硬件产品的内容太多,不过反过来说,如果使用该模块,而软件并非厂家简单设定,而是用户自己编写的话,他就是纯技术性内容了。

我以及管理员并没有将其定义为广告,只是我个人认为是技术性广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将被直接删除,后者可以保留,但是不会对技术性广告加精,技术性广告不允许稍作修改后重复发帖,例如大连德嘉板块存在这个问题,JINT管理员已经果断删除重复内容。

我认为我已经阐明了该贴的内容,本贴将锁定,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在建议板块内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