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信号隔离器能抑制变频器及不明脉冲对设备的干扰,同时对下级设备具有限压、限流的功能变频器输入输出及通讯接口的忠实防护。能够克服变频器谐波及各种高低频脉动干扰。下面对变频器的谐波产生机理、谐波干扰途径、谐波干扰的危害以及抑制谐波 干扰常用的方法进行了解释。

近年来,由于调速和节能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场合用到了变频调速技术。其中的核心部分变频器是电力电子器件,由于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芯片,易受外界的一些电气干扰。因此,变频器投入电网运行时,需要考虑电网电压是否对称、变压器容量的大小及配电母线上是否接有非线性设备等;另一方面,变频器本身输入侧是一个非线性整流电路,对电源的波形将有影响,变频器输入侧电压、电流,非正弦或非完全正弦波含有丰富的谐波。由于变频 器中要进行大功率二极管整流,大功率晶体管变压,结果是在输入输出回路产生电流高次谐波,干扰供 电系统,负载附近有其它电气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谐波干扰问题。

下面简单介绍变频器谐波有效防止或抑制干扰的实例:

某铜镍矿冶炼技改扩建工程中, 软化循环水泵房,变频器控制水泵用的是一台变频 器控制两台水泵的控制原理,该变频器控制设置为 三地控制,分别为:就地现场控制箱控制、集中变 频器柜控制及远程中控室 DCS控制。三地都能实现 两台水泵的启停控制,但是变频器的电流显示及频率显示都无法工作正常。远程中控室的水泵电流与频率反馈就无法工作。远程中控 DCS控制水泵的频率 给定与实际也存在差值,有时工作不能)正常给定。起初我们怀疑电流表、频率表、信号线及流体介质有问题,更换了所有这些仪表、信号电缆,并把动力线与信号控制电缆分开走电缆桥架,故障依然存在。原因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输出电缆向外辐射,传递到信号电缆,引起干扰。

最后解决办法:

将变频器中电流反馈信号及频率反馈信号分别赋予信号隔离器,再把信号分别赋予电流表、频率表及远程 DCS控制室电流与频率反馈。远程中控室频率给定信号也进入信号隔离器然后接至变频器。远程中控 DCS 控制频率输入信号、电流反馈、频率反馈、电流表及频率表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隔离墙确实是抗干扰的利器,但是不是解决的是谐波,这个咋证明呢?

网友B:
这个案例,我怀疑根本原因在于接地(变频和控制房的设备不同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