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低频透射式涡流传感器,但是百度了几天都是高频反射式的,有没有用过这种的?推荐个厂家或是型号就行

网友A:
咨询下上海KEYENCE;

网友B:
不用咨询基恩士,Z版是基恩士的铁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恩士好像不做涡流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是反射式的,我需要的是透射的,一对探头一发一收

网友C:
你要做什么用,检测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金属厚度,传送带输送片状金属工件,50个/s的样子,现场机械振动较大

网友C:
那为什么指定“用低频透射式涡流传感器”,能测厚不就可以嘛

网友C:
类似这样检测演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