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指令DI、DIX求解

楼主(2019-10-30):
PCS7软件不明白DI、DIX用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S7软件不明白DI、DIX用法,求大神指点??
DI:背景数据块
OPN DI 61 打开编号为61的背景数据块,如果是打开61的共享数据块,那么就是OPN DB 61
DIX:以位的方式访问背景数据块地址
DIX13.6 背景数据块地址为13的字节中的6号位,如果是共享数据块访问的话就是A DBX13.6

楼主:
看到PCS7中铺天盖地的SCL、CFC语言,的确是有点急 ,计算机语言太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