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台达EH3PLC与显控SA043F触摸屏485通讯,

楼主:
针脚台达+接显控针脚9+台达-接显控针脚8-

楼主:
这里面数据怎么设置才对

楼主:
线也插上了,就是无法连接

网友A:
PLC里面应该不要设置通讯参数的

网友B:
呵呵;如果你要使用PLC上COM1,请使用RS232电缆连接到编程口;
按你的接法,使用的是PLC上的COM2;

楼主:
COM2设置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连不上

楼主:
连上了,感谢5楼6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