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一个仪表给出了可读可写的PLC地址,比如寄存器地址是0x0000   40001,这个地址里有存有仪表的数值,现用任意一款PLC去读写这个40001里的值显示到触摸屏上,如果是三菱PLC,那这个40001对应的通讯地址是多少?

网友A:
对应的通讯里面设定的D元件的首地址。

网友B:
首先PLC也要支持modbus协议,然后指令里面会有一个地方给你设定plc地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仪表给出了可读可写的PLC地址,比如寄存器地址是0x0000   40001,这个地址里有存有仪表的数值,现用任意一款PLC去读写这个40001里的值显示到触摸屏上,如果是三菱PLC,那这个40001对应的通讯地址是多少?
要看这个所谓的地址是寄存器编号还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地址,三菱PLC对应,信捷对应,台达对应。
从40001里取出值,不知道地址就没法取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地址,三菱PLC对应,信捷对应,台达对应。
从40001里取出值,不知道地址就没法取值。
实际地址还要结合寄存器含义、功能码来分析

楼主:
要的是图上的地址,但是给的是40001   30001

网友D:
好好学习理论课,解释这个理论老费劲,本人不玩三菱PLC,以西门子plc为例子:40001是PLC的开始地址,PLC的实际地址还有一个指针在确定。40001是一个字等于16位,40001和40002加起来就是32位浮点数,下面的H000--H00B是16进制数(这是风光控制器的内部地址),换成10进制数就是0--11,12个数代表12个地址对应上面的D100--110,知道了地址和电压的对应关系后,再说说指针问题,比如你指的是&VB100    ,第一路电压就去PLC的VD100里面取出来,再把VD100和触摸屏组态的显示对象关联起来就完成任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的是图上的地址,但是给的是40001   30001
H0000这是实际地址,结合功能码就能知道是保持寄存器还是输入寄存器
风光互补控制器?学校比赛?

楼主:
已搞定,用的信捷PLC,首地址就是H0,各位,不用去考虑了。

楼主:
这个做测控机时通讯用得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