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0):
一台施耐德132kw,ATS48软启动。带15kw电机测试。启动报警PHF,改成小电机模式。也是启动就报PHF。哪位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亲,可能是以下问题:
1、电源缺相?
2、接线不好?
3、未接负载?
4、匹配电机功率太小,电机小了
5、启动时间调小点?

这里135KW的带了15KW的电机,明显电机偏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修好。有个324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