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请教一下各位高人,我现在一个工作室里有2台Q10UDHCPU三菱PLC,要在电脑上显示温度曲线。
                 另一个工作室里有3台Q10UDHCPU三菱PLC,要在电脑上显示温度曲线。
              而远端有一台电脑必须显示这两个工作室里面5台Q10UDHCPU三菱PLC里的温度曲线。

我用以太网或者CC-LINK具体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当中是否必要加交换器或者其他设备?

非常感觉,在线等!

网友A:
你画的图近端pc改成交换机,然后pc再接到交换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