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软件在XP操作系统连接产生CONNECTER ERROR,连接错误什么问题?此软件在XP操作系统能下用吗?

网友A:
CON口是否一致,。波特率是否一致,还有就是硬件是否能统一

网友B:
确认你的信号线正常?设置没错误?

网友C:
应该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