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请教大家三菱伺服刹车未解除的话,电机会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三菱伺服刹车未解除的话,电机会动吗
动一下立马报警,看机型,有的少部分,低速情况下 不会报警

网友B:
楼主下回发帖请尽量详细描述,拒绝一些简单帖哦!

另外,请发到对应的板块。

网友C:
如果强行让它动,那里面刹车会磨损,最终导致电机损坏。

网友D:
刹车加不加不影响伺服使能,你驱动他转动,然后憋住报过载。

网友E:
看到的结果是不转

网友F:
这个如果刹车的制动力矩超过电机的启动力矩,自然电机不动报过载停车;
反之电机可以运转(一款国外电机,额定输出力矩76NM,刹车制动力矩62NM,这个我们测试完全空载可以运行,带了负载就是报过载停车)

网友G:
三菱的基本都是报51过载,之前干过这种傻事,刹车忘记接线了,还以为机械安装过载了

网友H(2020-06-29):
回复 网友G:
对于J2S-20A来说,刹车接线是不是就是使能接线?

网友C:
刹车线和使能没关系。正常运行时要打开刹车,给伺服ON信号使能。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下MR-J2S的刹车是哪个针口?

网友C:
J2S的刹车信号和电源信号是在同一个接口上,那接头出去电源的剩下两个就是刹车信号。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你好!是不是L11和L12?还是那个PCD再生电阻?

网友C:
L11 L21 是控制电路电源,不是刹车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下MR-J2S的刹车是哪个针口?
B1 B2是刹车的电源

网友H:
回复 网友C:
MR-J2S-20A好像没有这个刹车接口。只有4条电源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MR-J2S-20A好像没有这个刹车接口。只有4条电源线。
那你这不是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I(2022-02-18):
可以动的,转运的时候有一种压缩空气放气的声音。就是在克服刹车的摩擦阻力发出的声音。速度太快的时候就报警51了。经验丰富的就听得出来是刹车24V失电,马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