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讨论问题如下:

施耐德ATV320书本型变频器1.5kw变频拖动1.5kw自吸式水泵、3.0kw变频器拖动3kw风机,常出现频率上不去(带不动的情况),变频器不报故障。                     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将变频器加大一个型号?

网友A:
确认最高速度没有被设置在某个低于额定的转速?

楼主:
应该考虑启动模式,电流大小?

网友B:
1、根据你的负载而定,如果是重载运行时变频器最好就是加大一个级别的。
2、如果在启动时频率上不去,那可以加大点加速时间。

网友C:
把转矩提升设置到最大试一下,还有就是类似以其余变频器的拖速功能那个参数禁止使用

楼主:
朋友们根据经验只能分析分析说说可能了。不清楚后面是如何处理的,这个是有头没尾的问题,不去管了。

网友D:
主要是负载太重了,可以将电机控制类型换下,譬如将压频比U/F的二次方换到U/F标准看看。
昨天调试刚遇到过类似问题,37KW的变频带37KW的电机,变频器距离电机距离50m左右而已,启动后变频器输入侧电流很小,不到10A,输出侧变频器显示有80+A,但频率不到10HZ,完整设置里的电机控制类型换下就好了。

网友E(2020-04-19):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负载太重了,可以将电机控制类型换下,譬如将压频比U/F的二次方换到U/F标准看看。
昨天调试刚遇到过类似问题,37KW的变频带37KW的电机,变频器距离电机距离50m左右而已,启动后变频器输入侧电流很小,不到10A,输出侧变频器显示有80+A,但频率不到10HZ,完整设置里的电机控制类型换下就好了。
低速状态下,二次方曲线输出电压太低,导致输出转矩不足。线性V/F提升了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