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最近用三菱5U做一个项目,10个轴的,我一开始不知道三菱5U硬件升级可以带16个轴的。所以是用5U本体4个脉冲+cclink(自带网口)通讯控制6轴。硬件和伺服接线完成后,手动也可以正反转。问题来了,做自动程序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有时候触发指令的时候,会错误,问三菱客服说要加延时,但我的项目很急,容不得我去细心研究了,换了别的PLC,全用脉冲+方向。现在想问一下关于5U的一些问题:
1.通讯给伺服的转矩是一直给的还是上电给一次就可以了(我是sm400一直给的,客服说不可以),还是要触发定位的时候才给一次?
2.定位的时候,指令给数据的时候的顺序是什么(三菱客服,问了三个,三个答案表情),我是这样给的,使能-定位的位置+速度-然后给触发定
 位指令。
3.有没有人做个实例,给个正反转的程序学习学习一下,问了很多朋友,给的都是手动,一条指令一行点动的,晕大,我的手动也可以呀

网友A:
5U和JE-C的配置一直没机会用,网上听说过存在一些问题,有点担心。
只有自己拿着硬件测试呗,指望三菱客服帮忙解决是指望不上的,深有体会!

网友B:
用这个FB块控制简单多了,不能上电就给使能,要延时一下,另外每个伺服的默认网关要和IP在同一网段,但每个默认网关又不能一样,还不能和IP地址冲突,我开始二个伺服的默认网关是一样的,总是有一台通讯不上,把我坑惨了,手册上的用梯形图写,很不好用,我一个简的二轴项目搞了很久,后来问别人要了这个FB块简单多了

网友C(2019-12-01):
通讯类伺服,主要用法是点表模式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这个FB功能块的相关资料,可以的话请发邮箱panguoyi@anpe.cn,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中文版的FB块吗,谢谢

网友E:
三菱官网上有关于功能块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想要中文的,自己把那些变量名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向你請問一下 照片中的程序是給IQ-R使用的嗎?

請問有FX5U可套用的版本嗎?(像照片的FBD編程,但是給5U使用的)

期待你的教導 非常感謝你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给5U用的,5U带JE-C的控制块

网友H(2021-04-20):
回复 网友B:
大佬,这个FB怎么获取啊?官网也没找到啊,能发一份给我吗1007301780@qq.com

网友I(2022-06-28):
回复 网友B:
能发给我一下吗  qq邮箱 16933233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