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31):
如图,两种,分别为轴固定和轴旋转,应该取什么配合?

网友A:
如果楼主是电气专业毕业,问此类问题也算是情有可原,如果是机械专业毕业,那就没话说了,也不知在校是怎么学的。

其实轴与轴承的配合,在教科书上有介绍,通常是选用过渡配合,至于是哪一种过渡配合,那就要看的的负载情况,重载时选比较紧的配合,轻载选比较松的配合。

网友B:
   这两张图在机械结构上就存在问题。

网友C:
上图是普通轴承,下图好像是深沟球轴承,结构都不是很受力的那种,负载大的话直接干掉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