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三菱A系列PLC程序为什么上升沿没有被触发?

楼主(2019-10-31):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种条件下为什么上升沿脉冲没有被触发啊,下面那一路m692不得电啊,三菱A系列PLC,急!急!急!

网友A:
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你是看不到的;

网友B:
有没可能m692on的时候m510,m596这两个条件还没满足

网友C:
PLS是触发了的,后面估计条件问题。

楼主:
就算是一个周期,下面也应该自锁啊,m510、m696一直是通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是一个周期,下面也应该自锁啊,m510、m696一直是通着的
那你下面那一行也得换成脉冲的啊

楼主:
不用吧,pls m692 不就是上升触发m692 on么

网友A:
把M510 M696那二个去掉再监控下就看到效果了;

楼主:
如果还没有的话,是不是有伺服或者什么系统用到了这个啊,可是这条语句就算用到这个点也应该通啊

网友E:
建议楼主加一个标志,用SET指令,看看有没有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