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请教大家三菱plc f999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三菱Q系列等PLC中,F表示报警继电器。

网友B:
报警用继电器,有任何一个通PLC会报警亮红灯但是不影响运行,你可以把他和M一样当做中间继电器看和使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用这个报警多了,就分不清了。还是需要触摸屏或者组态配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