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拣果子哈哈

楼主(2019-11-01):
这个分拣简单实用

网友A:
走位不合适,会不会有挤破?

网友B:
这砸掉下来,会不会把下面的果子给砸烂了?

网友C:
就用开孔的大小来分检的;

网友D:
就是用筛网来筛选。

网友E:
先进多了,当年用卡圈

网友F:
这个也有漏网之鱼乱跑的,我见过跟这个类似的分拣机,

网友G:
主要在分类的筛子上,自动化太一般。

网友H:
机械分选,技术含量不高,这个和珍珠分拣原理一样

网友I:
这刚开始太挤,会不会有小的该漏下来却没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