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abb510的变频器如何设置负反馈?就是外部输入10v时就停止,输入0v时就全速运行,怎么做?

网友A:
4005参数吧

网友B:
纯粹看手册,没这样用过,仅供参考。
应该与Group 11有关系吧,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1301  1302分别对应的是模拟输入譬如0-10V或者的下限和上限,1301不能比1302高,1104和1105分别对应REF1给定频率的最小和最大却是可以对调的,见图。
不过不担心0V信号丢失的风险吗?是不是外部信号在程序里做个取反更合适?

网友C:
其实不必设置,只要传感器反馈信号是正的0-10【V】,量程是10-0【V】就可以了。

网友D:
pid好做,普通变频器国产很难,模拟量输入设置很少支持这种设置,不过有个两路频率给定,a-b,a设置0.b设置模拟量给定即可

网友E:
不知道你的设计意图和应用场合,一般来说吧,在设计上,用0v给定对应最大转速,这个在安全上不合理,也危险,如果你要用两个给定,一个做主,一个做次,两个给定电压共同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