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施耐德变频器ATV320使用中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以下内容在施耐德电气官网的技术问答区可找到,楼主一有空就把这些知识整理到论坛上来,发在这里同样方便大家浏览学习。

问:ATV320变频器是否全部标配风扇?
答:除ATV320U02M2C—ATV320U07M2C及ATV320U02M3C—ATV320U07M3C无风扇外,其他均有内置风扇。

问:ATV320变频器UL 1类合规的套件有哪些?
答:类合规的套件有以下型号:

问:变频器耐受严酷环境一般按符合3C3/3C2、3S3/3S2划分,它们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答:根据IEC/EN 60721标准,对变频器耐受严酷环境做了等级划分。3C3/3S3等级是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变频器能达到的最高环境耐受水平。
符合IEC/EN 60721 的化学物质,常见的等级划分有:3C3、3C2
符合IEC/EN 60721 的沙尘,常见的等级划分有:3S3、3S2

问:ATV320紧凑型变频器可以直接添加速度监测模块或通讯卡模块吗?
答:需要使用适配器VW3A3600才可以添加。

问:ATV320怎么断开EMC滤波器?
问题描述:ATV320变频器带有内置EMC滤波器因此,这些变频器会有大量电流泄漏到地面。如果变频器前部加装有漏电保护开关常常会引起漏电保护开关误动作,我们可以通过禁用内置EMC的Y电容器减少漏电电流。避免变频器前部加装有漏电保护开关无动作

答:ATV320U04N4B-ATV320D15N4B,ATV320U02M2C-ATV320U07M2C需要将下列图片2的拨码开关拨到1所示位置,其他型号需要将螺钉从图片中2位置换到图片1位置。

网友A:
这个变频器我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B:
一直很费解为什么有人要在变频器前端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确实比较少在变频器前端加漏电保护器,因为变频器工作在较低频率的时候有很强的电磁感应,容易对壳产生感应电流,这样就容易使漏电保护器跳闸,所以不建议加。不过我以前见过我们的设备厂客户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勒令厂区的用电设备而加装漏电保护器的就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那样的都是推荐他加300ma的那种漏电..据说还有变频专用漏电保护开关.不过我没选过.不知道什么性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以前那家客户就换了比原来大好几倍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其实这种方式也达不到漏电保护功能的。你上面说的变频专用漏电保护开关我也没用过,要是朋友以后用过了性能好的话记得告诉我声

网友D:
楼上关于变频器电源加漏电保护的做法,其实很多的工厂都有做,部分应用环境潮湿,有水的,工厂都会要求加漏电保护,新变频很多时候都会正常,不跳闸,但是几年后就会出现莫名奇妙的跳闸,变频送检也没发现有问题,但你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关于变频器电源加漏电保护的做法,其实很多的工厂都有做,部分应用环境潮湿,有水的,工厂都会要求加漏电保护,新变频很多时候都会正常,不跳闸,但是几年后就会出现莫名奇妙的跳闸,变频送检也没发现有问题,但你换个新的就好了
你说换新的。是换新变频器吗?还是新漏保?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换变频

楼主:
ATV320变频器安装手册下载

楼主:
问:ATV320是否有上部接电源,下部接电机的型号?
描述:电机接线有上部接电源,下部接电机,或者电源线都在变频器底部。有些地方需要变频器上部接电源线,下部接电机线。
答:ATV320U02M2B-ATV320U22M2B的都是变频器上部进电源下部接电机;ATV320U04N4B-ATV320U40N4B也是上部进电源下部接电机。

问:如何调整ATV320变频器的PID控制器的比例增益、积分增益和微分增益?
答:PID 的比例增益,积分增益应分别逐渐的调整,调整的同时要观察实际反馈值。比例增益对PID 反馈的影响如图1 所示:红线代表比例增益大,蓝线代表比例增益小。
积分增益的影响如图2 所示:红线代表积分增益大,蓝线代表积分增益。
增大微分增益减小超调量的作用如图3 中蓝线:

比例增益、积分增益的调整的方法:
先将积分增益调至最小,微分增益设为0,观察PID 反馈值并调整PID 比例增益,以获得快速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最佳结合点,然后慢慢增大积分增益,根据PID 实际反馈值的响应反复调整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这两个参数,在PID 给定范围内多次改变PID 给定值,对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进行调整,直到在整个工作范围内达到满意的性能为止。微分增益可根据需要来调整超调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微分环节一般不用。

楼主:
问:如何修改ATV320变频器2/3线控制?
描述:ATV320变频器2/3线控制使用图形终端和本身集成终端的设置步骤
答:变频器的启动可以选择2线控制和3线控制,出厂设置为2线控制。修改2/3线控制可以使用图形终端和本身集成终端进行设置,使用图形终端修改2/3线控制时,在【简单启动】参数组中的【2/3线控制】参数中修改此参数,需要选中2线控制或3线控制按住确认键2秒钟使新设置生效;使用本身集成面板修改2/3线控制时,在配置模式CONF->全部FULL->简单起动SIN->2/3 线控制TCC改为2C或3C,按住绿色圆盘2秒钟确认即可。

网友F:
这贴挺不错的呀

楼主:
谢谢,再上传一份资料

施耐德电气ATV320变频器产品目录(2018),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