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请教大家三菱plc中,这段程序BMOVP D600 R1000Z1 k300怎么理解

网友A:
假如Z1的值是100,这个指令的意思是D600-D899这300个数据传输到R1100-R1399中,多翻翻手册,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B:
“Z”在三菱里面是索引寄存器,与继电器或者寄存器组合用于更改目标地址——实际地址是当前地址与索引寄存器值的和数,例如M300Z0,Z0值为20,实际标识M320而不是M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