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德莱尔DVB型7.5kW变频器上电报E-01故障

如题。检测电源驱动板前级电路U14、U16-1线性光耦与差分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均正常,U16的14脚电压为0V,判断故障出在后级电路。

如图所示,测U12的14脚输出电压不为0V,U12的1、2、3脚电压俱为0V,判断故障锁定在U12的12、13、14脚该单元运算放大器电路。
测量U12-2的8脚输出电压,呈波动状态,在0至12V之间摆动,有时在3V以下,报警解除;有时输出电压达12.5V左右,测10脚与9脚俱为0V。
首先,虚地(虚短)成立,片是好的,输出电压高达12V,判断是外围电路如R91或R92阻值变大或断路,使闭环变为开环,放大器变成了比较器。但变为比较器后虚地则难成立,为何检测9脚电压仍为0V?测R91、R92串联电阻两端电压降一时为0V,一时为2.5V左右,未出现10以上电压降。忽想道:R91或R92有开路故障时,9脚其实为“悬浮电压”,不搭表笔时,不知其何;对地检测时,因表笔搭地,所测电压必然为0V,形成虚地假象,而开环实质则被掩盖!
果断细测R91和R92的阻值,测得R91有阻值不稳定现象,将其短接后,上电测8脚为稳定0V输出,面板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不搭表笔时,为不可知电压;搭表笔后,则为0V。事有偶然(恰好符合虚地原则),知与不知,都为假象。输出12V左右,放大器已是开环,是唯一真相。
是为记。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9-11-1

网友A:
不错 理论贴合实际。叙述于行云流水,既欢快又动听,仿佛歌声绕耳,沁入肺腑,直达上听,一日入桃源,豁然开朗。

网友B(2020-01-04):
回复 网友A:
说的太好了

网友B:
尊敬的咸老师:
  我是一名维修人员,买过您写的两本书,《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更是反复看了好几遍了,是我案头的必备书。可以说我是看您的书学会修变频器的。我在检修开关电源时,最头痛的是加电就烧开关管。因为通电瞬间根本来不及测量3844的2脚反馈电压,甚至连次级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都来不及测量,没法逐步排除是稳压电路、反馈电路、还是吸收电路的问题。如果单独给3844供电,因开关管、变压器没有工作,没有电压反馈,3844的6脚往往工作在超压输出状态,还是判断不出烧开关管的真正原因。咸老师您是业界大咖,请您回复我,给我一个好的检修思路和解决办法。
  谢谢您。
只看该作者 | 赞[0] | 踩[0] | 引用 | 回复 | 编辑 | 推荐 | 举报 | 管理

楼主:
可以单独检修稳压反馈的好坏,和负载电路的好坏。确定正常再上电,即能避免通电烧开关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两天又看了一些您以前的文章,感觉有两个方法,您看是否可行:
1.开关管与P之间串接40w灯泡,如果是550v供电就串两只20w的灯泡。
2.找到稳压回路和反馈回路,直接用维修电源在整流二极管之后供相应电压,测量稳压及反馈是否正常。

楼主:
可以。建议串联100W灯泡两只。

网友C(2021-12-14):
咸老师好,上述中把7840后面的差分运放去除掉,是否也可以消除掉报警。我这个是通电报接地故障,但是把运放去除了怎么仍报这个故障,怎么屏蔽掉呢,对了我这个是0841

楼主:
拆掉能否屏蔽,得看具体情况。084如果应该输出0V,现在不为0V了,拆掉使之变0V,就不报警了。
运放电路如果预加偏置如2.5V,输出静态电压应该是2.5V才对,拆掉后变为0V,恰恰是制造了一个故障信号。
不针对具体情况的建议,恐怕都使不上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