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1):
somachine里有些功能对"物理地址"有些不友好..
比如建立网络变量
比如建立既勾选P又勾选R的保持型变量
还有之前听过的一个078里面有些地方 也不能映射到"物理地址"的变量

这些不能映射到物理地址的操作是基于什么样的机制呢?
我要跟外部通讯..上位机,或者触摸屏.就都要映射到物理地址上.就是必须要有%的变量才可以
但我这个变量是网络变量里的..或者是那种保持型变量.我就需要其他的逻辑操作.才能实现

表达能力有些欠缺..希望这都能看懂我表达的东西的大神
能给个思路.应该这么去规划这种.我又要在上位机,触摸屏上显示的.又希望他是P&R保持型的网络变量

网友A:
这个是因为codesys内核的原因,它把“变量”和“物理地址”区分开了导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除了内核设计,通讯驱动或通讯机制也有关系,有的通讯机制是支持内部变量(不映射到物理地址),有的是不支持的。细说下来PLC内核的内存机制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当然既有技术限制也有历史原因的。毕竟大家的产品都是从早先的版本一步步升级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AB的地址是全局标签..就是外部也能用标签..那天你将触摸屏驱动添加的时候也说了一下AB的驱动.
是说AB本身没有咱们这种物理地址吗?
一个客户说他们之前用的AB的plc.上位机,触摸屏都直接用的标签.不用关联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