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摄像头

楼主(2019-11-02):
同轴电缆摄像头,同一路摄像头,换了好几个摄像头了,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了,怎么回事出现过问题!!其他路摄像头从来没有

网友A:
有没有测量过电缆线是否有高压电窜入?

网友B:
确定是摄像头坏了嘛?
会不会是线路接触不好导致的间隙性不显示?
我是遇到过不显示问题,都是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C:
拆下的旧的摄像头再次检测是否正常,通常这个状况怀疑你的监控对应的通道有问题,不一定是摄像头问题

网友D:
老式的同轴模拟机早淘汰了,现在都是清一色高清网线头,而且还是POE供电,一个交换机直连N个摄像头,传输信号顺带供电。
你的案例是多次换头不换电源?电源的嫌疑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