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买了个二手MRJ4伺服,但是通上电一直报警E9.1,断开SON又没有,查了一下是主电路off伺服ON信号on,怎么解

网友A:
主电路OFF,通常外部的主电路没问题,那就是主电路到内部那部分出了问题,这需要打开检测维修了。

网友B:
J4的主电源和控制电源供电是独立的(我们给汽车厂等等大公司做都是急停按钮只断开主电源、伺服驱动信号及伺服使能信号,控制电源正常都是不切断的:切断控制电源就不能知道伺服驱动器当前报警信息了),你自己万用表看一下主电源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