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 ,没有最难用,只有更难用,软件各种BUG。

楼主(2019-11-02):
写了半天,随时也在Ctrl+s。
闪退一次,回到解放前。。。。。。。啥也木有了。。。
关键是闪退两三次了。。。
就剩一个目录了。。。
平时主用欧姆龙CX ONE,偶尔用三菱GX WorksS2,博图,也没觉得这么难用啊。。。。

网友A:
没有用过海为PLC,有没有联系他们技术支持?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

楼主:
同样类似的程序。
欧姆龙CP1E(全梯形图,没有子程序调用这种),模拟循环时间0.2MS
海为,用了子程序调用,模拟循环实际8MS,还没有写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了,刚才预算了下IO点位,输出好像差2个。。明天到现场看看,如果不行还得换PLC
海为PLC加扩展模块。还是算了把。
对这个PLC不太熟,刚开始不太想换的,节约成本

网友B:
海为的我以前测试过:不到一个礼拜就烧了编程口,而且把我的笔记本串口也同时干掉了!!
从那以后我就与海为没有搭界了
不过作为国产,我还是会站在一边喊一声:国产货加油

网友C:
一直在使用都正常的;
编写一段时间可以另存为,这样就算死机了也可以从上次保存的地方重新开始;

网友D:
国产就选信捷 台达了

网友E:
国产也只有性价比可以了,只要是能坚持下来发展的国产品牌,还是会有机会弯道超车的。

网友F:
引用 乌龟船长 在 2019/11/2 22:44:56 发言【内容省略】台达的可以算国产,也只能可以算。因为台湾人不认可是国产。
以前我买台湾的东西,价格贵点,跟客户说,这尼说国产也行,说进口也可。要贵点。

网友B:
顶楼的,你的电脑是不是安装了360????
安装了360的话,任何意外都是正常的

网友B:
还有:楼主,我劝你静心一下,别人买海为问题都不是挺大,就你买的这个如此如此,真心想跟你说——去买点彩票吧!!
我遇到那个问题是海为刚刚研发不久,那是正在免费测试......
再说一句:工控产品有问题是必然,解决了这次对你以后帮助挺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以后买线买那种带隔离的就好了,怕啥

网友H:
有时候也未必是人家编程软件的问题,windows系统自身的问题不少,使用环境的电磁干扰,PLC编程软件我的印象里最矫情的是西门子啊

网友I:
没用过,不喷性能,只是展会上感觉外形都是仿,有个系列甚至是接近很老的欧姆龙C200H的。。。

网友J:
用过一次,和三菱差不多吧,也是厦门同学的公司可能和海为那边熟悉,看他们的设备都是海为的PLC,听他说还是可以的,没有坏过,我只是帮忙改改程序,连接什么的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K:
海为的编程风格应该和西门子相近吧

网友L:
海为的编程软件应该没有这么脆弱吧。但编程软件不算好,比如定时器的编号不能用变量,这样在子程序中如果用到定时器,那就麻烦了,这种子程序不能被多次调用(定时器没到时的时候)。而且海为PLC的通讯性能比较强大。库也比较多。

网友L:
另外,海为PLC的编程软件,风格好像是西门子和三菱的杂交后代,一会儿像西门子、一会儿像三菱。

网友M:
用过一次海为的,工程简单,倒是没遇到问题。
这几天用GX works2也被折腾的不轻,打不开工程文件,找了好多办法,光重装就做了三次,修改无数次属性(兼容性)最终还是修改一个注册表值解决的。

网友N:
总结楼上所有:任何软件都有出错的可能,只是看你凑不凑巧正好在出错的点上面

网友O:
以前我也说信捷的不稳定,后来还是发现是夹具问题。所以出现问题不一定是产品不行,还有可能是系统问题,电脑裸奔,不要装乱七八糟的卫士。我之前试过怎么也没能台达通讯,急得上窜下跳,一卸掉360毒瘤,一切都安静晒!支持国货,支持国货!

网友P:
用过两次,感觉可以

网友Q(2020-03-21):
终于看到有人用了,主要是带网口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国产就选信捷 台达了
反正都是仿制三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以后买线买那种带隔离的就好了,怕啥
这个,网线、USB一般很少用隔离的啊,烧一次就怕怕

网友Q(2020-05-30):
买网口的PLC好处多多,wifi无线下载,烧编程口不存在的,全联在无线路由器上,
我现在在用海为,还好啊,信捷XD5E也用过

网友R(2021-07-29):
其实很多问题就是你自己不行,

网友S(2021-09-03):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海为代理,可能是和软件版本有关

网友T(2022-03-25):
难道是国产的通病?

网友U(2024-02-03):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用隔离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海为还算稳定。

网友V:
之前海为推介会送过朋友一个PLC,我拿来测试过,用着也没啥问题,频繁软件崩溃,应该是你电脑的问题,跟软件关系不大,毕竟别人用着没啥事,可能你装的那些软件运行库跟海为的冲突了,毕竟这么小的软件,软件包本身不带运行库,运行全依赖电脑已经安装好的运行库,西门子欧姆龙还有三菱这些软件包都自带运行库,装多了都可能会冲突,我电脑除了博图没装,欧姆龙三菱的也有,装完这些再去装codesys和AB的CCW,运行库就开始冲突了,之前配置低的电脑打开AB的程序,半分钟就行了,现在得5分钟,还各种报错,但是重装了系统第一个装codesys或者CCW,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W:
国货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