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步进电机方向

楼主(2019-11-02):
怎么改变步进电机方向

网友A:
把输入到步进电机的方向信号取反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有两方向 一个对了 另一个怎么改变方向控制都不能实现

网友B:
步进驱动器对应说明书先看好;
有些是脉冲+方向模式,
有些是正脉冲+负脉冲模式;
有些则是通过DIP开关可以在上面二种模式下切换;

网友C:
在程序的SPED指令中,#101右数第二个数字就是定义方向的,假定你现在方向是正,那么你如果需要反向,将其改为#111就行了,此时PLC的100.02将有输出信号。

网友D:
调主线也可以,A、B组随便哪一组的两条线对调一下

网友E:
A+ A-对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