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一台ABB510的机器,起初模块炸了,换新之后上电面板显示A5001传动故障,且复位不了,确定是主板坏了,但不知道那个地方坏了,请大师指点,感谢。

网友A:
主板不好修啊 二手主板才200块 买块吧

网友B:
200块。买不到的

网友C:
这个机器通常炸机控制板就会坏,而且都是报警传动故障,换板吧

网友D(2021-04-17):
脑残的设计,CPU,驱动电路不是光电隔离的,高压共地,十台炸机九台烧CPU,懂行的一般不买ABB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