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就是简易的电动机保护器,提供段错相,过欠压保护,类似于天正的XJ3/XJ5,或者正泰的NJYB3系列,就是三相电接进去,判断故障后输出干接点故障信号。
如何在不使用变压器的前提下,接入到660V的回路中,串电阻是否合适? 要串多大的?有没别的方法?

网友A:
最好还是对应电压等级的专用的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对应电压等级的专用的保护器。
找不到啊版主,一些厂家打着额定690的旗号卖的却是保护范围最高690,而不是正常工作的额定电压,拿到东西后发觉额定工作电压最高480,过压保护最高1.3倍,被深深的欺骗,恼火的很。

网友B:
非标的电气配件不好找,还是想想通过变压器吧。

网友C:
如果太贵而且系统有PLC的话,直接用电流变送器把电流采集进PLC,那个最简单(大规格的保护器价格很高,远超模块价格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会吧?现在你只要有需求,就能有对应的东西满足你。嘻嘻

不过,我倒是想问,690V的电机,你没有用变频器吗?如果用了,为什么不利用变频器的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现在你只要有需求,就能有对应的东西满足你。嘻嘻

不过,我倒是想问,690V的电机,你没有用变频器吗?如果用了,为什么不利用变频器的保护呢?

主要是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不涉及到改变频率的要求,我只是想用个简单的保护器将电压断错相设置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太贵而且系统有PLC的话,直接用电流变送器把电流采集进PLC,那个最简单(大规格的保护器价格很高,远超模块价格了)
没有PLC。

引用 网友B:
非标的电气配件不好找,还是想想通过变压器吧。
空间几乎没有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C:
那个加一个过流继电器的空间有吧,毕竟电机烧毁就是大电流,过电流继电器整定正确的话基本可以保护的,不放心就在电机内部绕组预埋PT100加温控做辅助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加一个过流继电器的空间有吧,毕竟电机烧毁就是大电流,过电流继电器整定正确的话基本可以保护的,不放心就在电机内部绕组预埋PT100加温控做辅助保护

PT100这个有,三相绕组都有的,我主要是担心错相,这种情况出过很多次事故,换电时对方往往不注意,有没啥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订的“电子制作”里面有这个电容电阻继电器做的相序保护器,你可以网上找一下,我的电子制作在老家,另外因为盖新房时遗失了很大一部分,暂时没法帮你查找,
还有就是“电工手册”、电子无线电等等杂志应该都有类似制作图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直驱,启动电流很大的。这个保护器,电压电流检测可以用霍尔传感器,然后信号做一个处理即可。非要用现成的那种产品,找厂家定制。

网友D:
电机综合保护器啊,虽然调整保护电流数值有点烦,但价格便宜,做过流检测也方便

网友E:
他要的功能应该是主要相序保护,不涉及堵转和过载保护,与电流关系不大,主要是怕电机反转,类似三相空调机内的相序保护器。
至于电机短路,堵转,缺相,不平衡,过载应该另有元器件保护。

网友E:
百度找到,应该有卖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可以,我特意去官网看了下,允许500~795V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