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随着PLC和DCS的普及,可编程调节器使用量有所减少,甚至部分仪表工没见过可编程调节器,更不会校准可编程调节器,昌晖仪表分享的可编程调节器校准方法,仪表工可参考本方法提供的校准步骤和校准内容轻松完成可编程调节器校准工作。

1、可编程调节器进行调试前,应作通电检查。备用电源、保护电池以及调节器液晶显示面板、发光二极管及其他状态指示信号灯应能正常工作。

2、启动可编程调节器自诊断测试功能,并检测通过,使用内置或外置编程器、通讯器、PC机、调用系统功能菜单,检查可编程调节器的在线、离线测试功能、组态功能、存储功能。

3、检查可编程调节器技术文件设置的缺省参数值,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确认和修改,并按下列要求检査:
①检查仪表的操作员级参数设置,记录设定后的参数值填入可编程调节器功能参数记录表中;
②检查可编程调节器的班长级参数设置,记录设定后的参数值填入可编程调节器功能参数记录表中;
③检查可编程调节器的组态级参数设置,记录设定后的参数值填入可编程调节器参数记录表中。
可编程调节器 yunrun.com.cn/product/2356.html
4、可编程调节器的控制功能及程序检査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根据控制方案检查所选定的功能模块应满足控制要求;
②检查功能模块之间的软连接应正确,记录功能模块连接图;
③利用编程器、通讯器或PC机所提供的软件功能,编制并输入相应的程序,然后调试程序并将所输入的程序填入可编程调节器功能模块记录表中;
④检查可编程调节器运算功能模块的基本运算功能的参数设置、运算公式及运算结果,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对于温度、压力补偿、比率计算、线性化等,分别加入所需参数的模拟信号,检查计算结果与理论要求的误差;
⑤检查可编程调节器控制功能模块的功能,如PID控制、串级控制、选择控制等,其校验方法与常规调节器相同;
⑥检查可编程调节器输入、输出功能模块的功能,如数字滤波、自动-自动无扰动切换、逻辑输出继电器等;
⑦检查可编程调节器通讯功能的参数设置,其基本参数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位、优先级、通讯地址等。

可编程调节器检验方法其内容源自SH/T3521-2007《石油化工仪表工程施工技术规程》。可编程调节器编程组态方法因厂家不同而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