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drvi 指令的困惑

楼主(2019-11-02):
程序如上,当程序指定的脉冲数量没有走完的情况下,突然断开指令
1;当频率不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电机停下的位置不准确
电机选的是闭环的步进电机。

楼主:
测试时,有停止信号上升沿后,监视到还有脉冲继续输出!

网友A:
你需要立即停止的话,断开drvi的同事触发stop指令可以立即停止,至于位置停不准就没啥好办法了,因为脉冲发送和扫描周期不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使用的是闭环步进电机,当X4有上升沿时,是可以停止电机的运行,但就是电机停止的位置随着,运行频率的高低,会不同,造成位置不准。
各位在只有一出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情况下,是怎么实现电机的原点回归的。
整个系统只有一个接进开关,它即作原点开关使用,同时也是系统后退时的限位开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有一个原点开关就使用系统自带的zrn回零指令呗,这样是可以回零的,作为限位的话,我建议可以设置软限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样的停止方式是停不准的,脉冲发送是独立于扫描周期的一个事件,你用一个外部输入信号去停止脉冲,首先这个信号输入需要滤波,有滤波时间,其次有扫描周期,就是你这个信号进入PLC,最大可能是需要约两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才能起作用,在这些时间内,你的脉冲速度不同就会引起停止位置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这个开关还要当成系统往返的,一个信号切换,作用来使用。
这种结构设计,我想可能有问题,位置应该是走不准的。
我假设了种方法。当X4有上升沿时,我先把脉冲累计寄存器数据清零,当系统停止时,脉冲累计寄存器会有个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和要运行的位置数据相加。
不知道可以实现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如果实在不行就加开关呗

网友B:
DRVI是相对位置指令,为什么不让它自动走完而中途去停止它。如果你想用接近开关定位,还不如用PLSF,先高速走然后再低速一直走到接近开关位置停止,这样至少误差会小很多

网友C:
你困惑个毛啊!
DRVI等等定位指令需要指令执行完成,你如果不是定位大可以用单独发脉冲指令、带加减速的发脉冲指令等等,最关键是:你得自己弄清楚控制逻辑方能准确编程,指令只是帮你达到控制要求的帮手,指令如何堆砌也就是编程技巧这个没人可以帮你,只能自己逐步积累

网友D:
为什么要用相对定位,用绝对定位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系统中 我只想用1个脉冲输出指令。

   我把回原点速度写死就解决了,其它的直接走脉冲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单独发脉冲指令、带加减速的发脉冲指令这些指令,如果是不等脉冲走完而是中途断开开(然后速度不同的情况下)每次停的位置会一样吗?

就是系统中不想做成 回原点用一个脉冲指令
               系统运行时用另个脉冲指令。

很多由于成本的原因选的PLC类型比较低端 不支持带带DOG搜索功能的指令(如三菱DSZR),而向ZRN类似的指令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回原点只能向一个方向),由于电机停止的位置时随机性的 ,每次回原点要 手动把电机移到合适位置,也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在不用DSZR指令的情况下,用其它指令来完成像DSZR那样的回原点效果。

本人也想用高端PLC,成本不允许呀!!

 吐嘲下,如有帽妹,请原谅!!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系统回原点的速度让它不可调,系统运行时走脉冲数,效果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谢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E(2019-12-05):
回复 楼主:
信捷ZRN指令不用管当前停在什么位置啊,只要是归零的时候碰到正反限位会自动返回的啊。你这个里面只有一个磁开的话可以把归零方向设成一个方向,然后把原点检测信号想办法延长,保证即使停在反向位置时原点信号也有检测到,然后用ZRN时就会自动向正方向运行直到原点信号消失的瞬间确定原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