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个三菱PLC初学者,请问在软元件管理器D1中输入数值1,是不是梯形图中D1的值也是1,谢谢

楼主(2019-11-02):
大家好,我是个三菱PLC初学者,请问在软元件管理器D1中输入数值1,是不是梯形图中D1的值也是1,谢谢

网友A:
没错。
D_保存数值数据用的软元件,你当前状态赋予的值是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在软元件管理器上输入D1=1,在梯形图上模拟是D1还是0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调试(B)→当前值更改(M)
软元件 D1
值(V) 1
设置(S)

网友A:
因为你是更改软元件存储器里面的数值,所以写入的时候需要在写入选项里打钩,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讲解,我的电脑没有连接PLC,只是在电脑上的GX works2 软元件管理器的D1上输入1,但是在梯形图里模拟的时候D1值还是0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模拟器状态下 ,选择程序写入,勾选软元件存储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有你图片的上D1赋值4,不是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电镀设备的,我们看到工程师输入如附件所示:在D储存区里输入不同的数字来设定电镀行车动作路径,比如:D4000(值46,4是槽号,6不知道是表示横移还是定位)-D4001(值2,吊车提升)-D4007(值96,9号槽停止)-D4008(值2,下降)-D4010(值16,1号槽停止)-D4011(值2,提升)-D4012(值46,横移到4号)-D4013(值3,下降)-D4017(值86,横移到8号)-D4018(值2,提升)-D4020(值16,横移到1号)-D4021(值3,下降)-D4027(值76,横移到7号)-D4028(值2,提升)-D4030(值86,横移到8号)-D4031(值3,下降)-D4032(值56,横移到5号)-D4037(值96,横移到9号)-D4038(2提升)-D4040(值76,横移到7号)-D4041(值3,下降-)-D4047(值46,横移到4号)开始前面的循环。
请问老师:
1,假设我要从4#槽提产品到9#槽,开始D4000(值46),4表示槽号,6表示动作的话,是怎么组合的,
2,2表示提升,3下降,7等待这样的动作是怎么赋值的
3,如果可以,老师可以加我的QQ:871036222,微信同步:罗15995597773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寄存器赋值需要结合程序看的。
我也是新手一枚,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你可以再开一个帖,把程序贴出来,论坛的大神会帮你的!

网友B:
2,2表示提升,3下降,7等待这样的动作是怎么赋值的

这些应该是在触摸屏里面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