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有的lxm28 伺服驱动器上电之后会报ln.752报警代码..
还查不到..
这是新增的用来禁用编码器中的停止滤波器,(不太懂这个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
如果编码器的固件不支持此功能,则会触发这个报警
P8-71  0可以这样修改参数来屏蔽此故障代码

网友A:
是的,没有听错,伺服1.75固件以后新增加的一个故障代码,手册上目前没有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大神多,我不敢咬定的基本都有:大概,可能,好像,这种前缀...仅供参考,以免被喷....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