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PLC新产品IQ-L CPU

楼主(2019-11-02):
 三菱之前已先后推出IQ-R、IQ-F(FX5U)系列PLC,在今年又出来了LCPU的升级产品IQ-L,目前IQ-L对应三个新的CPU型号:L04HCPU、L08HCPU、L16HCPU。
 前阶段拿到了新的样机,下图先看下这个CPU的整体情况。

目前从这个新的CPU和之前老的CPU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1.之前的L系列CPU,在国内销售的型号按程序容量大小主要分为3种,常用的主要有L02CPU-CM、L06CPU-CM、L26CPU-CM,对应的程序容量分别位20K步、60K步、260K步。特别是L06到L26跨度非常大,有部分用户程序大于L06但没必要用到L26CPU的。而现在出来的三个型号,程序容量分别是40K、80K、160K步相对来说分布较合理。

2.LCPU自带I/O,此I/O的功能拥有小型PLC的特点,如输入有高速计数功能,输出定位,但之前的这个输入输出接口,需另外购买接头焊线,比较麻烦,现在新的自带接头,且是用方便的压线方式,这样操作简单,不需要特别接线处理。

3.之前常用的L02CPU-CM、L06CPU-CM、L26CPU-CM,这些型号带有CM,表示是三菱电机国内的常熟工厂,目前IQ-L的几个型号L4HCPU、L08HCPU、L16HCPU,不带有CM,包装上标明是常熟工厂的生产的,但这些新的产品都是从三菱日本名古屋工厂研发出来的,质量、性能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4.IQ-L目前只是出来新的CPU型号,除了CPU之外,还是用之前的电源模块、输入输出模块等,所以如果之前L系列CPU的工程,只要更换一个CPU就可以。(但要注意新的CPU模块左边没有特殊设配器接口,不能连接设配器,之前的型号CPU左边可以连接设配器,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左边连接设配器的场合很少。

5.对应的软件不同,之前LCPU对应的编程软件是GX Works2,而IQ-L使用的编程软件是GX Works3,和IQ-R、IQ-F使用同一个软件,当然IQ-L是后出来的,对应的软件版本有要求。

网友A:
这个就是支持LL-LINK IE TSN的吗。。。这个功能强大,跟西门子的1200系列有得一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支持LL-LINK IE TSN的吗。。。这个功能强大,跟西门子的1200系列有得一拼

FX5U才是拼1200的,这个用来拼1500中的低端型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啥要是这样说呢,难道西门子PLC1200系列赶不上FX5U吗?

网友C:
个别人真是无知啊:三菱L系列居然只有1200的水准,真是智商堪忧——这个世界上对于他来说完全没药救了

网友D:
IQ-R系列国内有销售吗? 为什么查不到信息,难道销售渠道要从日本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Q-R系列国内有销售吗? 为什么查不到信息,难道销售渠道要从日本发货?
IQ-R在国内已销售多年,只是目前用量相对于Q等来说还是比较少。
IQ-R在汽车、纸巾等行业还是有用量的。

网友E:
为什么网口非要设计在上端面。最不喜欢这种设计了。这样在安装在导轨上后,网线从下方上来后还要绕到前面。不是捧西门子1200,1500。但是人家的网口设计在模块挂在导轨后的下方。网线从线槽里向上插入网口很方便。不需要绕一下。

包括V90伺服,200SMART都是在产品的上方或者下方。这样方便啊。可能某些人又说我只是某品牌的脑残粉什么的。无关乎品牌,只关乎用户体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网口非要设计在上端面。最不喜欢这种设计了。这样在安装在导轨上后,网线从下方上来后还要绕到前面。不是捧西门子1200,1500。但是人家的网口设计在模块挂在导轨后的下方。网线从线槽里向上插入网口很方便。不需要绕一下。

包括V90伺服,200SMART都是在产品的上方或者下方。这样方便啊。可能某些人又说我只是某品牌的脑残粉什么的。无关乎品牌,只关乎用户体验。
因为当盘柜内元器件间隔紧凑时,正面接线要比下方进线更容易操作。

对于三菱面对的用户群体来说,越是紧凑的设计成本越低,用户利润越大。

日系产品设计都是以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成本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网口非要设计在上端面。最不喜欢这种设计了。这样在安装在导轨上后,网线从下方上来后还要绕到前面。不是捧西门子1200,1500。但是人家的网口设计在模块挂在导轨后的下方。网线从线槽里向上插入网口很方便。不需要绕一下。

包括V90伺服,200SMART都是在产品的上方或者下方。这样方便啊。可能某些人又说我只是某品牌的脑残粉什么的。无关乎品牌,只关乎用户体验。
因为当盘柜内元器件间隔紧凑时,正面接线要比下方进线更容易操作。

对于三菱面对的用户群体来说,越是紧凑的设计成本越低,用户利润越大。

日系产品设计都是以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成本为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这样啊,可能使用方式不同吧,我一般是网线从下方或者上方进入PLC,伺服什么的比较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