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2):
之前已经遇到过了
详情: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4358

这次的FP-XH没有安装任何的扩展,就一个主机,还是经常出现这个现像

各位都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接口异常 换个接口看看。或者数据线异常,换个数据线看看。

网友B:
电脑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C:
是通迅故障,接触不好,或是有干扰

网友D:
用得是什么线,是USB 那个 这个已经趋势了。。。。松下的PLC很少见到

网友E:
很简单:换一个电脑看看,换电脑还是如此就是PLC的通讯口异常了,否则就是你的电脑硬件或者软件问题——顺带告诉你一句:如果有360之类软件,肯定是你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脑的接口异常 换个接口看看。或者数据线异常,换个数据线看看。

出现异常的时候,只要把PLC的电源断开,再重新上电,马上就会正常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用的什么系统?
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换一个电脑看看,换电脑还是如此就是PLC的通讯口异常了,否则就是你的电脑硬件或者软件问题——顺带告诉你一句:如果有360之类软件,肯定是你电脑问题

换个电脑试过,情况依旧,360之类的助手没有装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只要把PLC的电源断开再重新上电就正常了
用过FP-XH和FP7,但是仅仅FP-XH有这个现像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是整个世界的通病:
为了尽快推出产品占领市场,产品不测试完全就推出市场;
大一点的说,波音推出SMART,结果坠毁2架飞机,现在波音一片萧条;
西门子推出SMART,连续召回3次(产品软体故障),我现在一直说西门子SMART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A:
PLC断点就正常?这个喔没有遇到过。期待高手。

楼主:
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找到松下的工程师,问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找到松下的工程师,问问是怎么回事?
400电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找到松下的工程师,问问是怎么回事?
你换一条通讯线试试,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一条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
是电脑USB电源电压偏低的原因。

网友I:
是这样的,FP-XH和FP0R的用一样的接口,都是不稳定,我已经习惯了掉线。

网友J:
根据楼主的描述,是否试过通讯线驱动重装一下呢,反正又不花钱(全部杀毒软件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这样的,FP-XH和FP0R的用一样的接口,都是不稳定,我已经习惯了掉线。

你跟我的情况也是一样?

网友B:
WIN10系统下使用一直都正常;

网友K:
驱动都装好了,可能是下载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跟我用的不一样

网友B:
FPWIN GR V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