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怎么设置禁止覆盖程序和不给写入和覆盖?

楼主(2019-11-03):
如下图,第一个是一个程序 可以读出和下载,但是不能写入和覆盖原程序,如果是有锁上密码的话 我有密码,在哪儿解锁?
第二个是在锁密码时 为什么下面两个选项是灰色选不了设置不了,怎么设置不被覆盖??

楼主:
怎么这论坛这个静?

网友A:
有密码,需解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这论坛这个静?
楼主2号注册,3号发帖,才一会就问冷清?
请详细描述问题,有必要请贴图,另外不支持讨论加密解密相关的,望知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锁好何解??我有密码 但也没看到它在哪儿锁了
还有就是我要锁程序不被覆盖 怎么下面两个选项都是灰色的?

网友C:
CP1L/CP1H/CP1E系列如果下载时选择了禁止覆盖,是不能再往PLC内写入新的程序的;
可以通过外置的存储卡来改写;

网友D:
你要我帮助的是这个贴的问题?
首先,你在周日撒网求助就是个错误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是花天酒地享受,就是广进财源
你还猴急,要说10h没音,黄瓜菜是凉凉的
有密码?太简单了
联机后
输入正确密码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看图片1,显然你没有读到PLC里的程序
看图片2,你的软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我帮助的是这个贴的问题?
首先,你在周日撒网求助就是个错误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是花天酒地享受,就是广进财源
你还猴急,要说10h没音,黄瓜菜是凉凉的
有密码?太简单了
联机后
输入正确密码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看图片1,显然你没有读到PLC里的程序
看图片2,你的软件不正常
哈不会黄花菜黄了,程序是可以读出也可以下载的,图片1是我在线编辑可以 但发送编辑就变成图片1的提示了,程序也覆盖不了。这个PLC是坏了输入点的,后来把它换一个新的PLC,把这个修改不了的PLC程序下载过来,传上新的就可以用的,,只是我不明白它怎么做到这个的,没遇到过,就来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图片二的问题怎么弄 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D:
首先回答图片2,软件不正常,想必你已经看出。
再来说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与你的一样
所以对你说的。“程序是可以读出也可以下载的,图片1是我在线编辑可以 但发送编辑就变成图片1的提示了,程序也覆盖不了。”
深表怀疑真实性
前边的回复看不懂,那就怀疑你说的有密码是否是真的。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2楼已经诠释。
你用到什么型号PLC,是不是应该说明一下

网友E:
设置密码前先别忙着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型号是CP1H,密码是厂家给的 13年的机器,那时他们给了密码,然后我们去试了一下,发现可以读取和下载程序,也知道密码错没错,前几天是因为有个输入点坏了,想改个点,才遇到这个问题的,现在是换了个PLC使用,程序也用旧PLC下载下来的程序,现在机器正常使用
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搞,你说锁上了密码吧,我也找不到解锁了,也提示释放密码了,但就是不行
然后图二是新PLC我想试一下自己锁上禁止程序覆盖会不会和旧PLC一样的问题,就发现根本锁不了,下面两个都灰色选项, 应该不会是软件问题吧?软件有问题的,其它一切正常,我怀疑是不是需要开PLC小开关。所以就发个帖了解一下
不过谢谢兄弟你的回复!

网友D:
“我也找不到解锁了”?
6楼内容没看明白?哪里介绍了有密码,释放PLC的过程,
不会就没好好看吧
“也提示释放密码了”密码释放了就不会出图片1的提示

图片2  软件有没有问题,看比较图片,很明显的区别

DIP开关?

dip 1 on 结果
比较一下

楼主:
那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提示了,图片上你也看到了 程序是能读取上来,在线编辑也可以编辑,发送在线编辑时就出现这个图片上的提示示,看那个小开关也没有开的状态
所以来这里讨论一下。
图片2的 软件问题?你发来的图片也是灰色的呀,锁与不锁禁止覆盖应该也选择不了,不过你的是默认打?选择了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没解锁能读上来?还能再现编辑?
没遇到,不清楚什么原因,可能是软件问题

图片2这么明显的差别视而不见?
为什么可以打√?是因为按了右侧“设置”按钮,而你没办法“设置”

楼主:
哦,谢谢了!!这可能应该是软件问题了,更新一下软件试试,不过说是软件问题,但其它的机器PLC锁了密码的,厂家收了钱后给了密码的,都能用这个软件解开,唯独这个公司的12台机器,都是这样。想不明白,为什么还可以这样锁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