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3):
200 221 支持的以太网通讯..做数据交换有两种.(可能不只两种)
一个是跟241一样.用readwritevar  当然还有单独的readvar writevar 这个需要自己做好轮询

link3 以太网
id    第一路 这个ID跟下图中那个ID好像没什么关系..
数据类型.MW.是不是只能是mw,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第一个写的目标地址 把数据写到对面的那个地址开始 比如%mw0
写数据数量                                      比如10
把自己那个起始位的地址开始写过去                比如%mw0
这样就是把自己plc的从%mw0到%mw9 写到对面plc的%mw0~mw9
读的起始位
读的数据长度
读过来的数据写到自己的起始位
图里的就是把对面的%mw100~%mw109写到自己plc的%mw100~%mw109
还有就是直接在以太网那里配置ioscanner
这样就不用做轮询了.比较方便一点
直接配置好要读写的地方.长度就可以了
配置好之后.在编程页面左侧工具菜单里就会出现对应的ioscanner的输入输出寄存器地址.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basic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就是上面那个plc的图是可以点的.
点击对应的地方.就会弹出对应的配置菜单.比如那个rj45的以太网口,
下面的modbus口,IO端子口都可以点击.很直观

还有在编程过程中想要把C.T.这些值的PV设定值改成变量..
在那个功能块是添加不了的,需要用到对应的对面如下图
比如%t0.p就是t0的预设值.
这里的预设值时基单位我忘记了是对应100ms还是对应t0本体里设定好的那个时基
等编程的时候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同样的道理.对别的功能块也可以直接用 功能块名.对应的标量来写,如下图

网友A:
还可以用EXCH指令来用功能码进行modbus读写,好处就是不受限制的使用,不像read_var最多只能用32个功能块。

网友B:
这个很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秦总没讲....我也没用过221去做项目.....
就是了解一下下...
所有块都有数量限制这点真是太亮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挺方便的第二种

网友C:
第二种好,可以直接配置,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做轮询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