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转矩补偿问题

楼主(2019-11-0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ABB的ACS880变频器做垂直提升控制,用DTC模式,负载上升时一切正常,负载下降时在低速段出现溜车,配有第三方制动单元,从高速减到低速段也正常,想找转矩补偿或低频转矩参数找不到,请教各位该调节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A:
嘻嘻,要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我就能掺和发言了。ABB的,就不知道了。

这种下降控制溜车,应该有许多的办法呢。当然,首当其中的是,制动的能量吸收必须要足够。带重物下降过程,制动电流必须要保证能达到电机100%额定电流能力。而且电机的功率也要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这两个方向的问题我查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希望能看到后续的结果。

楼主:
有人说我调整的动态响应不好可能是主要原因,变频器速度开环情况下,速度控制的比例增益和微分积分是否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实在找不到问题之后把变频器进行初始化,不是“恢复默认”,是“全部清理”那个选项,恢复出厂设置后进行电动机辨识,选择“高级辨识”选项,完成两次辨识之后再次设置参数,开机测试正常,低频转矩和动态响应等都很好。
根据调试过程判断,一个可能是出厂时有参数被修改过;再就是用标准辨识得到的电动机数据不准确,影响了变频器使用,前者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在今天处理好之前的低频转矩等方面都没问题,同样的运行距离下(低频减速段),1赫兹跑完全程没问题,7赫兹反而在中间段突然频率丢失,出现溜车。拿到变频器之后看来要先做一下恢复出厂设置。
没什么高端大气的应用,把参数表和标准辨识及高级辨识得到的电动机数据传上来,有什么缺陷请坛友们指出。

顺便吐槽一下ABB传动的官方客服,真心很烂,打了10次电话,8次未等到客服接听自动断掉,1次技术人员上厕所,一次忙不在。倒是经销商的技术人员非常尽心的帮助处理问题。

网友A:
嗯,自力更生很重要。技术支持为辅,自我解决故障为主。大拇指赞。

ABB和西门子的驱动,在解决0速满转矩控制时,各家有个家的高招儿,但是,交流异步电机工作原理决定,在0速附近的控制,却是软肋。不管采取怎样的手段,也仅仅是改善而已。能满足需求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