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3):
请教大神,K1X0值为0,D201为什么为7?

楼主:
WAND K1X0 H1F D200 是什么意思呀?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两个数值进行逻辑与运算,你单独用这指令测试下。

网友B:
1、Q:K1X0值为0,D201为什么为7?
  A:指令输入OFF,寄存器D的值是不变化的。
     大白话就是:之前WAND回路ON时,X0=1 X1=1 X2=1 X3=0  0111 转化为10进制就是7,所以D201就是7。

2、Q:WAND K1X0 H1F D200 是什么意思呀?
  A:K1X0  就是4位 X0 X1 X2 X3
    H1F   就是十六进制 转换成2进制 11111

    X0   X1    X2    X3
     *    *     *     *
     1    1     1     1    1
  2进制各位相乘,最后自动转换为BIN 赋值D200

网友C:
这行指令未执行,
D201的值为其他指令赋值的或者上次执行结束时保留下来的。

网友D:
把K1X0改成K1M0,就这一条指令模拟仿真试一下,然后让M0-M3不同组合的导通就能看出结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行指令未执行,
D201的值为其他指令赋值的或者上次执行结束时保留下来的。
前面接点明显没有接通也就是指令没有执行,还有就是后面有操作:这些属于最基本操作指令,这些看不懂真得好好加强学习

网友F(2019-12-21):
你这个指令没有执行 当然不会变 ,如果你的指令执行了他还是7 那是后续指令重新赋值了。 多赋值显示最末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