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子画面生成 的问题

楼主(2019-11-03):
在WINCC软件中找不到上图中的B-Drive子画面,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画面是怎么生成的呢 ?
现在的问题是:从以上画面看在S点亮报警 ,运行倒是不影响 ,但报警就是无法 消除 。

网友A:
像专用,不像是自制画面.
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WINCC软件中找不到上图中的B-Drive子画面,请问各位大神这个画面是怎么生成的呢 ?
现在的问题是:从以上画面看在S点亮报警 ,运行倒是不影响 ,但报警就是无法 消除 。
这个是CFC调用块里面,OS编译自动生成的页面,我两年前在这个平台做过一个项目
依稀记得在WINCC OS块里面调用的……
不过这种自动生成的页面不好用,有时间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如何弹WINCC的窗口,里面包含自己用的控件,数据就用GET_PUTCHAR()和SET_PUTCHAR()
显示,这要非常熟悉VBS的语句

网友B:
找到了当年做完项目的写的笔记和总结,上传一下,看楼主的领悟和自学能力了
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当年做完项目的写的笔记和总结,上传一下,看楼主的领悟和自学能力了
力了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当年做完项目的写的笔记和总结,上传一下,看楼主的领悟和自学能力了
力了
陈工,那个自动生成的画面 现在看有故障报警(画面上显示文本“S”高亮)很想知道怎么消除 ,怎么翻到它的代码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当年做完项目的写的笔记和总结,上传一下,看楼主的领悟和自学能力了
力了
陈工,那个自动生成的画面 现在看有故障报警(画面上显示文本“S”高亮)很想知道怎么消除 ,怎么翻到它的代码 。
哈哈哈哈哈哈!!在WINCC里面翻= =我记得可以在控件里面消除的不显示高亮的。。具体太久了,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