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求助

楼主(2019-11-03):
各位高手,小弟有个功能想实现,不知道用什么指令能一步到位。我有30个仓储位,取货的时候,根据取货号(4位数字)和30个仓储位内的数据作比对,如果比对一致,输出比对一致的位置,如果用TCMP,只能比对16个连续字,我想比对30个连续字,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有个功能想实现,不知道用什么指令能一步到位。我有30个仓储位,取货的时候,根据取货号(4位数字)和30个仓储位内的数据作比对,如果比对一致,输出比对一致的位置,如果用TCMP,只能比对16个连续字,我想比对30个连续字,有什么好办法吗?

两条TCMP指令

网友B:
CP?CJ?NJ?
ST写个小功能快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只能这样了,之前用LS的PLC,数据查找随便整,想查多少查多少,非常方便,这个有些麻烦。不过已经处理好了。

网友C:
试过数据检索指令吗,SRCH,可以检索6万5千多,同时告诉你有多少一致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