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稳定性测试

楼主(2019-11-03):
再发一个稳定性测试

网友A:
电网电压不允许超过10%的波动啊,如果超过这个量的波动,不是接触器会不会坏的问题,用电设备都损坏,那是要出大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网电压不允许超过10%的波动啊,如果超过这个量的波动,不是接触器会不会坏的问题,用电设备都损坏,那是要出大事情的
我举两个例子
1、在大功率设备启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灯会瞬间暗以下,这就是电网晃点。
2、在用发电机发电的时候其电压波动会更明显

网友B:
可以把专利卖给正泰或者德力西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般测试是有电压跌落测试,不过时间不长,1-10ms

网友D:
电压波动范围稳定性测试,耐久可靠性测试,都要做的。产品在保证性能、质量两个方面都要满足设计要求及相关国标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打电话了人家怀疑我是骗子,不理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用半年了,效果刚刚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这很好。不过,真要成为产品,似乎还是要做认证的。自己用就另当别论。做产品,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一旦成为产品。那利润就来了。财源滚滚呦。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做的太多了,做为一个发明人已经筋疲力尽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嘻嘻,是呀,搞一个产品(真正的产品),很不容易。但是,一旦搞出来了,而且产生效益。那可是贡献呀。对自己,对社会都是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谢谢分享
有几个问题
能否给出使用电路图,因为你用到一个“复位按钮”,没图不好理解
再一个,用到调压器是模拟电网供电,能否监测一下接触器线圈处的电压
最后一个,还用的CJX2 2510接触器,方便提供一下它的技术参数,表情,省的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所谓复位按钮就是停止按钮,不论电源侧还是控制端都可以
线圈两端电压  启动时为电源电压  运行时是经过控制的电压
cjx2cjx2 2510参数:

网友F:
从设计到产品那是很长的一段路,不过也要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摸着石头过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