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3):
Siemens NX(以前叫UG)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CAM,支持数控加工设备的自动编程和加工仿真。
下面以钻孔为例来说

这样一个零件,需要打一个8毫米通孔,材料厚度为30毫米
打开零件图后,在启动中点击加工按钮初始化加工环境,选取钻孔操作模板

点击确定之后进入加工环境,在工序导航器中将视图切换为几何视图

双击几何视图中的MCS_MILL,打开MCS铣削的对话框

接受默认的加工坐标系和安全高度,双击WORKPIECE,打开工件对话框

点击指定部件,选中模型为部件几何体,点击创建毛坯几何体,在弹出的毛坯几何体对话框中,选取类型为包容块,完成毛坯几何体的创建。

然后点击创建工序

选取工序子类型为钻孔,几何体为WORKPIECE,方法为默认,点击确定完成工序参数设置,自动弹出钻孔对话框

先指定孔,选取四个孔,创建钻孔工具,新建刀具,直径为8

在循环标准钻右边单击编辑按钮,弹出cycle参数

深度设为穿过底面,设置进给率和刀具转速,点击生成刀规

再点击确认就会出现刀规可视化对话框,点击播放

这样钻孔操作的设置和仿真就做好了

网友A:
好复杂啊,这么多步骤,有没有一键钻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几个孔感觉有点复杂,铣个曲面也这么几个步骤。自动编程才真正让四轴五轴的加工中心有实际使用价值

网友B:
听说,这个NX有个MCD,可以将1500 PLC通过西门子博图的程序仿真?

网友C:
CAM软件挺多的,机械制造的应该都学,我学得是MasterCA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AM软件挺多的,机械制造的应该都学,我学得是MasterCAM。

这个好像用的人挺多的,资料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NX有个MCD,可以将1500 PLC通过西门子博图的程序仿真?
有的,博图的程序变量可以关联到NX三维模型的动画仿真变量,运行仿真plc程序,NX里面的三维模型可以仿真关联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M软件挺多的,机械制造的应该都学,我学得是MasterCAM。
ug在加工中心编程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D(2020-05-03):
你好,请问有没有MCD模块的使用教程可以分享一下?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