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请教大家三菱plc中sd0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三菱plc中sd0什么意思

网友B:
哥们我看你最近老在这问指令,我感觉你先把指令手册先了解一下

网友C:
SD是特殊的寄存器,每个寄存器代表什么含义,可以在手册中查询,或是软件帮助里面找。

网友D:
兄弟啊,就你这样遇到小问题就问来问去指望别人给你解释是没法成长的,遇到问题不是先去问别人,先要自己去看手册或者说明书去理解。

网友E(2021-06-04):
回复 网友C:
SD寄存器,例如SD5502这个地址是16位吗,SD5502和SD5503分别是高位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