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最近自学在看三菱Q系列的书,有几点疑问如下(主要关于轴模块的)
1、关于几个定位,是必须由HMI或者是PLC程序里面专用的PR参数给与吗?(好像不是和FX一样的)
2、能不能定位等完成后由单独记忆卡,在参数写入的时候单独存放一个位置?

网友A:
定位模块的相关数据,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初始化设置,也可以用PLC程序找到对应的缓冲区通过指令修改。

网友B:
可以上三菱官网看看定位模块的使用学习,讲解很详细,定位模块使用还是很方便简单的,也有类似表格定位,把数据存在相对于寄存器

网友C:
基本都是把数据丢给定位模块的数据缓冲区就可以控制伺服的数据了……首先看定位模块的数据缓冲区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