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如图公司计划弄一个皮带旋转攻丝的治具,在皮带上按装产品定位工装,每加工一个产品,皮带走一工位,如此周期运行。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皮带来回摆动的厉害,不能很稳定的进行定位,还总是报警。
  伺服电机是200W的,是不是电机太小了,还有运动惯量太小,才导致这样的问题??
  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师,希望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电机太小了,不说你到负载有多重了,就这个相对于电机巨大的皮带轮就不小了,如果速度不快加一个精密减速机吧。

网友B:
把伺服速度减慢试试,感觉200QW是小了点,简单点可以用同步轮变速试一下。

网友C:
个人认为还是速度问题!皮带的张紧度和上面承重量以及速度快慢都是影响!
要是要求速度快的话这样估计不行!

网友D:
摆动是机械两个轴之间,不同步。
伺服驱动器报警提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度慢会好点,但依然有问题,由于 皮带的张紧力,就是电机停不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堵转 和编码器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慢会好点,但依然有问题,由于 皮带的张紧力,就是电机停不住,

那基本确定是伺服功率小了,如果速度允许就加减速机,算一下可以最大减速多少倍,然后加个减速机,或者用同步轮也可以。否则就只能加大伺服功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堵转 和编码器异常,
这样啊,那就开始加减速机或者加大伺服功率

网友E:
应该还是参数设置问题?电机小,带不动也是问题?还是现场看看,电压和电流的情况,特别是电机的运行电流。如果总是在额定电流的饱和状态,那就是电机能力小了。

将电机的动态加速度降低试试看?你这个系统,小电机带的是同步带负载,负载惯性大。电机惯性小。所以,伺服控制器的惯性比参数要放大合适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 厂家的技术人员也是这样说的,手头上有个750W的电机,先换个大电机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F:
皮带这种建议加减速机,因为就算你功率够了,由于皮带很软,伺服的刚性依然调不好,对整定时间没有要求的话可不加

网友G:
皮带直驱,个人建议起码有个1:8-1:15的减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换个更大的电机试试,不行,就添加个减速机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也可以先不换,先把伺服控制参数中的惯性比参数设置得大一些。试试效果,荣是观察一下实时监控的电机电流实际值,看看是否始终在饱和状态(额定电流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