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不是数字电位器芯片?集成块型号是?

楼主(2019-11-04):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这是不是数字电位器芯片,是哪个型号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一个8脚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B:
数字电位器不是要和cpu连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完整的图,画的不好,大神将就看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不像这个

网友A:
双通道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不像这个
我觉得不是。7,4脚是连在一起的。
功能象是:1脚进脉冲,7脚输出不同密度PWM(或电压)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放大器
大神具体是哪个型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不像这个
我觉得不是。7,4脚是连在一起的。
功能象是:1脚进脉冲,7脚输出不同密度PWM(或电压)之类.
一脚是817过来的脉冲信号,4.7脚短接,有点像数字电位器,大神认为是哪个型号比较接近?

网友D:
你画的图对吗?按你的图,PC817的1脚为发光管的阳极,2脚为阴极,但2脚接在+5V电源上,好像不对吧?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1/6 10:19:06的发言:
你画的图对吗?按你的图,PC817的1脚为发光管的阳极,2脚为阴极,但2脚接在+5V电源上,好像不对吧?
的确错了,谢谢大神这么细心,单片机11脚就接光藕一个脚,没有与5V电源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