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有没有做巡检柜的朋友控制柜手动自动都正常,连锁信号正常。手动时有时巡检启动超过设定时间不停,复位故障再次启动达不到设定时间就报警,到没有故障代码自动时,1泵起不到设定时间报警转到2泵不到时间就会2泵故障再转到3号泵…同样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A:
分析了十多遍,,,,这里的描述是指巡检柜本身有问题,还是要被巡检的启动柜有问题?

网友B:
看不明白
既然手动自动都正常,咋又有报警......
有图有程序?按图索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