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11KW空载不正常报2340故障

楼主(2019-11-04):
哪位大神知道ABB变频器ACS800-11KW空载不正常运行,空载打运行就报2340故障是什么坏了啊?2个陶瓷小板和通讯板、模块都换了,驱动光耦也换了,还是运行就报2340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A:
请看看这上的内容
https://wenda.so.com/q/1464285673726784

网友B:
一般就是驱动和检测电路,还有你没装IGBT空板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空板启动和装上新IGBT模块空载一运行就报2340

网友B:
空板启动肯定会跳,单板屏蔽方法目前论坛就沈工知道!驱动静态正负电压正常不?还有你参数改了没有?空机DTC模式好像也会跳
跳故障不要复位,看看4.02到底是多少?

网友C(2020-01-19):
回复 网友B:
这种屏蔽很简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求指教啊

网友D:
查过流检测电路和驱动变压器

网友C(2020-09-05):
回复 网友B:
碳膜小板三路电流检测 一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