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4):
查找了多次,但是一直写不正确,哪位前辈能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是哪个型号,具体是哪里写不正确,手册有例子的,下图是XC系列的例子。

楼主:
第一幅图是案例的,第二幅图是我自己使用编程软件编程的,什么版本都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看到案例,自己打不出,我百度查找,别人的好像是out的,但是我自己打又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K88888和D4000顺序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位置调过来也试过,k888888888和d4000中间加一个中英文的“逗号”也试过,就是不行

楼主:
会是XD系列的问题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XD系列的使用手册,你自己看吧,我们一直以为你是用的XC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这个就是按照你给的手册查到的,为什么我编写出来和案例的不一样,但他们都一样的吗?我刚接触plc不懂这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HSC2就是高速计数器,不要在后面写一个C630,CNT_AB HSC2 K1000 D1000,你这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为xc和xd一样的

网友A:
XD手册里也有案例